ASUS X455LD全USB失效之死鱼回生

楼主(2021-12-10):
    朋友的机子,全部USB口没用,这等同于残废没什么两样,给使用带来非常大的影响,再三请求一定要修好;接到使命当然不敢贻慢,我随手插了个USB鼠标,目视鼠标灯没亮,心中暗喜,这不是缺USB+5V供电嘛,小儿科说不定秒杀,答应朋友肯定能修好。
     拆出板子后检查,果然USB供电端没电,对地没短路,往前推,是由PQ9106第4脚输出提供,测PQ9106  1、2、5、6P电压5V正常,4P = 0V  ,3P控制极= 0V不正常,这个控制信号命名P_+5V_RC_10经过PR9110/100K电阻后改名为+12V,顾名思义+12V正常电压就是12V,必须要修出来。
        顺藤摸瓜这个+12V由PQ9111第3P输出提供,PQ9111是6脚复合管,了解一下查到PDF如下:
         图中可以看出PQ9111是一个PNP与一个NPN组合的三极管,测2P=3.3V正常、5P、6P=0V正常,4P=12V正常,3P=0V不正常,说明复合管中的PNP三极管坏了不导通,复合管型号为UMD12N,一时半会找不到,于是设法外部搭接一个PNP三极管比较容易实现,说干就干,花了点时间在料板上找到一个PNP三极管 开始搭接 结果很完美,+12V出来了,有了12V的控制信号后面的USB供电也恢复了,满怀信心测试只有USB3.0那个接口起作用,其它通往小板的两个USB口依然没用,但供电是有的
          然后就是USB中间两条数据线打对地值、通路、排线、都做了各种检查,没有发现异常,两个USB口一共两对数据线都直接通往的CPU+桥二合一芯片里,判定是CPU外挂部分损坏了,此时此刻心情跌至低谷!三个USB口才修复得一个,这两个小板上的USB口不得显然是无法交货的,这个是板载4代I3合一U桥,换CPU价格昂贵且有风险,客户也很难接受,只能另辟路径。看看CPU还有没有多余的闲置的USB信道,以便截取飞过来一用.
        经查发现USB一共7组USB信道,USB_P1、USB_P2就是小板上失效的两组USB数据信道,USB_P3为空、USB_P4为屏幕上方摄像头用、USB_P5是通往USB3.0接口这个已正常略过,USB_P6是给是给触摸屏预留的,电路中的0欧排阻没装,此信道真正闲置可首选借用,USB_P7是通往小板的SD卡用的,也可借用.
        理通信号后开始实施飞线,第一步:把失效的USB_P1、USB_P2两组数据线与CPU的通道切断;第二步:把USB_P6、USB_P7两组数据线分别飞线至USB_P1、USB_P2近接口端的相应位置;第三步:确认无误试机。   经试机发现给SD之用的USB_P7也是坏的,经过权衡取舍发现摄像头那组USB_P4比较少用,可以借用。
          到这里也分两步走,第一步把USB_P7与USB_P2的连接线拆除,第二步把USB_P4通往屏线的排阻RN4605拆除,第三步把USB_P4近U端的数据线飞线至USB_P2近接口端的相应位置
       经过以上飞线改造后,实际上小板上的USB_P1连USB_P6;USB_P2连USB_P4,测试没问题已经可以识别USB设备使用了,只是牺牲了摄像头的功能,但是挽回了换CPU的巨大经济损失,也算是有所交待了。编辑得有点混乱,不明可以留言,谢

网友:
PQ9111那一路也可直接拉过去的,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厉害

网友:
基操,改了也用不一定能用了多久会挂,看运气

网友:
幸运的是U没有 挂

网友:
这是高手,真正的信号级维修大佬

网友:
并不乱,思路清晰,小成本解决故障,符合维修精神,

网友:
高手,大神级的

网友:
我之前改过一次没用,估计都坏了

网友:
USB模块,内部也分了不少组,USB核心部分没有坏是运气好

网友:
这个维修思路比较清奇。

网友:
也可以内置一个USB HUB飞线,不用牺牲摄像头

网友:
思路清晰,小成本解决故障

网友:
这是曲线救国啊。

网友:
真正的高手,一般看不到这种维修经验,学习了。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机,整机两个USB2.0的接口,结果一个都不能用,供电和对地值都OK,我就改其中一个摄像头的过来,结果还是不能用,然后就退给客户了

网友:
确实是最低成本的好方法

网友:
牛皮,其实也可以都飞到那一个USB能用的接口上,无非就是接多个设备速度慢

网友(点评):
这样也行?一个设备只有一个中断

网友:
usbQC#不查么?改摄像头线路有的可以有的不行!亲身验证过几台

网友:
一起碰到过 直接换板子了

网友:
维修迅速,简单高效。

网友:
USB坏了还可以这样修,多一条路,

网友:
系统没有报错也是运气好

网友:
特别需要,里面的引脚定义

网友:
对你的敬仰有如涛涛江水.....

网友:
一顿操作猛如虎

网友:
这种单SOC的很容易出故障

网友:
高手,来学习了,谢谢

网友:
维修的精彩 变废为宝 经验很丰富 值得借鉴

网友:
华硕这个+12VSUS转+12V的UMD12管子经常坏导致后面电压没出来  个人建议维修员多备几个UMD12这样的管子

网友:
上次也碰到过  我牺牲TYPE接口和摄像头的 摄像头必须拔掉 经过客户同意的 有图纸就好改

网友:
我一般直接割断拆个HUB飞上去,然后找块地热熔胶伺候

网友:
还可以这样操作

网友:
费这个劲 12v要是我就直接飞线了 问题不大可能还耐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