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1-472G 集成CPU对地短路

楼主(2021-12-10):
宏基E1-472G集成CPU对地短路,还有必要修吗?

网友A:
除了CPU供电短路   还有其他供电短路吗 ,阻值低 也不一定是短路, 还是要综合分析一下   如果其他供电还有短路   那就废废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CPU供电短路   还有其他供电短路吗 ,阻值低 也不一定是短路, 还是要综合分析一下   如果其他供电还有短路   那就废废了

后级电路查了没问题,断开所有的电容电阻,就CPU这边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后级电路查了没问题,断开所有的电容电阻,就CPU这边短路

稍微新点的板子  CPU阻值本来就是很低的  所以。。。。。  如果觉得短路 我觉得可以试试0.5v 烧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