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6310与CS55218参数|CS5218替代AG6310|DP转HDMI 4K30Hz转换方案

楼主(2021-12-10):
AG6310是一款实现显示端DP口转HDMI数据转换器。AG6310是一款单芯片解决方案,通过DP端口连接器传输视频和音频流,其DP1.2支持可配置的1、2和4通道,分别为1.62Gbps、2.7Gbps和5.4Gbps输入,HDMI支持高达4K2K@30Hz的输出。CS5218也是一款DP转HDMI音视频数据转换器芯片,且具有重新定时功能。它支持交流和直流耦合过渡调制差分信号高达3.0-Gbps的操作与可编程均衡和抖动清洗。它包括2路双模DP电缆适配器寄存器,可用于识别电缆适配器的功能。抖动清除PLL可以更好地满足更高数据速率的HDMI抖动合规性。设备的操作和配置可以通过引脚设置或I2C总线来实现。CS5218还具有自动关机和静噪优势特性,以便提供更好的电源管理功能。CS5218与AG6310一样主要适用于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配件市场的扩展坞、扩展显示适配器和转换器的应用。综上所示AG6310与CS5218在芯片的特性功能和功能用途上面都是一致的,下面分别详细讲解AG6310与CS5218的参数与功能设计上的差异性。
一、AG6310和CS5218详细参数特性
AG6310的参数特性:
嵌入式16位单片机
AG6310兼容EDID和MCC直通
AG6310支持热插拔检测
支持外部SPI闪存固件升级
支持嵌入式HDCP 1.4
HDMI 1.4b TX支持4K@30Hz输出
2KV ESD性能
AG6310支持下行扩频时钟(SSC)
CS5218的参数特性:
符合高达3.0Gbps的HDMI 1.4b规格

通过HDMI支持4K x 2K和3D视频格式

可进行水平移动的交流联轴器

可重复使用的直流耦合

用于补偿PCB和/或连接器损耗的可编程接收器均衡

抖动清洗锁相环,以实现最佳合规性

优越的对内和对间去偏

内置DDC有源缓冲边带信号

可编程过渡调制差分信号输出预加重

自动断电管理

自动静噪故障安全和电源管理

I2C可通过AUX或DDC访问的2型双模DP电缆适配器寄存器

内置AUX到I2C桥接器,支持仅AUX的GPU

低功耗

引脚控制模式或I2C控制模式的灵活性

HDMI数字输入

HDMI 1.4b兼容

内置高性能自适应均衡器

支持热插拔检测

HDMI数字输出

HDMI 1.4b兼容

每个通道的最大数据速率高达3-Gbps

支持高达3840 x2160@30Hz 或者4096x2160@30Hz

二、AG6310和CS5218封装与管脚配置差异

AG6310后缀与封装

CS5218后缀与封装

综上可见,AG6310封装是LQFP64,CS5218是QFN40,在相同的设计功能上,CS5218集成度比AG6310的要高,且CS5218芯片成本要比AG6310的要低,其性价比方面要比AG6310要好。

三、AG6310与CS5218设计DP转HDMI 4K30Hz音视频转换方案结构设计方框图如下所示:

AG6310设计结构框图:

CS5218设计结构框图:

另外在AG6310与CS5218场景应用方面还有很多明显的差异性,AG6310只能用于TYEPC拓展和TYPEC扩展显示适配搭配PD芯片才可以实现DP信号转HDMI信号输出,CS5218AN是可以使用在任何DP端口的功能芯片,在传统的DP端口或者usb typec拓展坞或者拓展器上面都可以使用,是真正意义上的DP转HDMI信号转换芯片,而AG6310在传统的DP端口使用过程中,会遇到某些机型的兼容性问题,并且通过更新软件也无法得到解决,因此CS5218应用场景上比AG6310更为广泛,且兼容性比AG6310更有优势。

网友:
进步=进步,学习使我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