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能打上驱动,可以跑鲁大师,却没有算力的疑惑。

楼主(2021-12-10):
可以跑分。
没有算力。
显存测试,正常。
我打算多跑跑3D。看看初步出现问题。
不想取乱加焊GPU。
大家说,这种矿卡,加焊或者重做GPU,会好么?
我基本都没有加焊好过。10系列以后的显卡。

网友:
找个BIOS来刷上去试试

网友:
BIOS来刷上去试试

网友A:
貌似要刷挖矿用的BIOS,和普通家用的有区别。

网友:
一批都是这样呀。别人挖矿,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要刷挖矿用的BIOS,和普通家用的有区别。

本来就是矿卡,矿卡也会坏bios么?就是挖矿找我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矿卡,矿卡也会坏bios么?就是挖矿找我修的。

备份原BIOS,再找份来刷看看。是程序都会有几率出故障。

网友C:
你多跑跑估计就死机了     现在加焊风险也大     特别亮机的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 但是不是你那样的没有算力 我的只是算力很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多跑跑估计就死机了     现在加焊风险也大     特别亮机的

你说的很对,这种怀疑gpu,加焊的。我几本都不加焊了。
我在想,如果重直的话,不知道有么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也遇到过 但是不是你那样的没有算力 我的只是算力很低

打个比方,正常算力20.你的低到多少?10?还是以下

网友:
不会是假卡吧,

网友:
跑甜圈圈看看

网友:
显卡设置里打开计算模式

网友:
我也碰到RX580的2张卡。跑测试都正常,但是跑鲁大师就白屏。示波器供电波形都正常。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这种一般很少有人回答

网友:
没算力基本都是核心问题。

网友:
显存老化了

网友:
你把显存频率降到1900看看

网友:
我也想弄卡来挖+-

网友E:
看样子真没开算力模式
泷锅
没开算率模式也会有8M算率的。
详情

网友:
不会是假的卡

网友:
超显存看看这种有可能显存还有坏的其次就是核心了

网友:
试下刷一个矿卡的bios试下看看。备份好现在的bios

网友(2022-01-18):
加焊用处不大,重置bga可能用的旧点

网友:
备份好挖矿bios 刷回正常零售bios试试
挖矿bios会核心降频降压,显存超频降压 新卡能跑的频率锻炼过一段时间可能不稳定,需要加压、降频

网友:
测试能不能挖,先来个最低标准。核心1050,显存1700,先跑起来再说。跑不起来再看是不是卡的问题。你一开始就是1150/2100,很多卡都跑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样子真没开算力模式
没开算率模式也会有8M算率的。

网友:
这种真难说 显存 核心都有可能

网友:
也收到过一张矿卡,但是扫描可以PASS,但是用不了,驱动打不上。

网友:
算力低,显存pass,百分之95都是BIOS、,我这边基本都是换一个bios,还要注意一下温度,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