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Maximus VII (Z97芯片组)就是不跑码

楼主(2021-12-10):
按照手册把上电流程整个走了一遍,所有的电压,频率,控制都正常,上电顺序走到最后一步, PCIE reset  信号都正常,Q-code就是显示 00, 死活不跑码,BIOS刷了好几次了, CPU也换了,实在没辙,这种情况,按说南桥也工作正常了,我在网上看一些视频,感觉他们运气太好了,都是南桥1.05V的问题, 我这个怎么就没法往下走了呢, 各位师傅,给点建议吧。

网友:
Maximus VII hero 的板子, CPU插座也没有针变形,难道非要换个南桥折腾一下?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

都查了,就不知道 PCIE复位之后为啥还是00, CPU也很热了的

网友:
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不正常

网友B:
感觉你收到我的那个卖掉的坏板了, 一样一样的故障,一样一样的板,也没修好,等高手指点。。。等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收到我的那个卖掉的坏板了, 一样一样的故障,一样一样的板,也没修好,等高手指点。。。等结果。

不会吧,我在美国,买的是美国的板子,我准备再买一个坏的研究一下,哈哈; 我这个 Q-code 的 LED 显示和没插BIOS芯片一样,也是上电00,然后暗了一点,就保持00了, BIOS的6脚都有读取的波形的, 感觉主板比显卡罗嗦多了,线太多, 板子大,断线的概率大

网友D:
可能桥没动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桥没动起来

我用热成像看,桥也是挺热的,而且流程都已经走到第19步了,就是最后一步,还不启动, 说不过去啊

网友:
桥会部分功能坏掉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我在美国,买的是美国的板子,我准备再买一个坏的研究一下,哈哈; 我这个 Q-code 的 LED 显示和 ...

主板的逻辑性很强的。按饼哥说的修电脑主板理论占七成,动手三成。

网友E:
有料号吗?我看看哈

网友:
华硕的这个不开机刷BIOS的功能比较实用,省了编程器了, 我刚才用这个办法折腾了几个版本,都没戏,还是一样的,00

网友:
有可能,等闲得淡疼的时候挪一个Z97的南桥过来,这东西都不是啥值钱的玩意儿,没折腾的意义,纯粹为了环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料号吗?我看看哈

Maximus VII Hero, Rev. 1.01
SN: 390900-00982-MB0100-B03 2201

网友:
料号不对。

网友:
应该没错啊

网友E:
是MB0I00。 先看看南桥的25M有没有震旦,BIOS第二脚有没有读取,几个OK信号都量下

网友F:
老主板,我一般还会怀疑 32.768 晶振,有时候手摸一下就起跳了,有时候还是得换掉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MB0I00。 先看看南桥的25M有没有震旦,BIOS第二脚有没有读取,几个OK信号都量下

都有的,BIOS也有读取信号,我把BIOS芯片拔了,现象也一样,我怀疑南桥没有正确读取BIOS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主板,我一般还会怀疑 32.768 晶振,有时候手摸一下就起跳了,有时候还是得换掉才行

这个震荡得很好,我的板子不是那种很破的,看上去都很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MB0I00。 先看看南桥的25M有没有震旦,BIOS第二脚有没有读取,几个OK信号都量下

这个都正常,和一个 gene 板子对比了一下,总的感觉就是,南桥没有好好的读BIOS,因为BIOS芯片拔掉,故障现在也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主板,我一般还会怀疑 32.768 晶振,有时候手摸一下就起跳了,有时候还是得换掉才行

这个没有问题,频率很准,我有原子钟,可以精确测量

网友G:
这个主板供电比较多,你还需要看看m.2接口那里8脚管的供电产生没,还有svid信号。我在华硕z77上遇到过,所有供电都正常,不跑码的,换了南桥还是不跑码,也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做

网友:
查一下复位前的几个pg信号,有没有偏差!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个主板供电比较多,你还需要看看m.2接口那里8脚管的供电产生没,还有svid信号。我在华硕z77上遇到过,所 ...

ME电压都很好,我都拿示波器看的,这个SVID信号的产生与否,影响哪一个?

网友:
查CPU 复位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