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进奶茶联想b50维修

楼主(2021-12-10):
接修一台进奶茶的联想b50,拆机搞得手上粘了吧唧的,拆开后发现有三处腐蚀的地方,还可以,进水不严重,清洗加焊搞起,刷的时候发现ec下面有个r278的电阻和旁边电阻相近的那个焊盘腐蚀了,一刷就掉了,看图纸是霍尔原件供电上的0欧保险电阻,直接一坨锡和旁边连起来,之后随手量了一下各大电感和公共点均无短路,ok简单拼装测试,发现不触发,量开关有3.3v按下瞬间有电压跳变,没断线,接着量ec的待机条件,发现都正常,看了下ec四边引脚没腐蚀挺干净的,难道ec坏了?直接把ec干下来,发现ec引脚反面有一点糖浆的凝结物,进到反面来了我去,把ec引脚刮干净后重新焊接上,插电开机电流轻松跑上去,故障解决

网友:
进水还好,进不明液体最不爽

网友:
可以的 进水机器就怕 乱七八糟的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