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感30多欧还是好的吗

楼主(2021-12-10):
cpu电感30多欧,裸板电流在0.4安以上。换了cpu可以。一开始这个cpu也能出来,不知可否修复。有哪位大哥知道啊。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
电感没见坏过,就一根导线

网友A:
cpu供电阻值低正常,不对地短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供电阻值低正常,不对地短路就行。

但它就是电流上不去,屏幕也点不亮啊。是不是电感阻值正常说明cpu没挂啊

网友:
电感30多欧对的啊,就一根铜线,电阻很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