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给看下这个编程器JSP1插口定义

楼主(2021-12-10):
几年前买的编程器很少用 ..偶尔刷下bios 都是直接拿掉或者风枪吹掉芯片直接放编程器上刷的..今天才注意到编程器上的ISPI接口就是免拆接口..没看懂单个字母代表的定义..哥哥们给画图示意下..谢谢了

网友:
N=CSOS
E=MOSI
T=MISO
R=clk
G=GDN
这样对吗

网友A:
直接板上刷,有时会报错,,,拆下来更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板上刷,有时会报错,,,拆下来更稳妥

拆下来怪麻烦的

网友:
在线刷容易出错,我也试过主板加电在线刷,不是读取出错就是写入出错,或者校验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