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315-53换键盘后触摸板不能用奇葩问题

楼主(2021-12-10):
       看到论坛也有一位兄弟和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也是机子拿过来是换键盘的,换完以后触摸板使用不了,键盘也不能开启触摸板,设备管理器也认不了触摸板,还原BIOS,重装系统都不行,官网下载驱动也是不行,后来上网查到说是BIOS里面一个触摸板管理没开启,立马进入BIOS找到Touchpad开启就行了,进入系统它就识别到了触摸板,重启就OK了,我就很好奇,换键盘的时候,主板小电池我也没拆,BIOS里面时间信息都还是原来的...怎么它就会自动关闭了,不管了,能用就好...

网友:
原来修台联想的也是这样的问题,换键盘后触摸板用不了,其它都没有动,最后也没有解决,客户是我朋友也基本上不用触摸板,

网友A:
肯定影响的EC的 KBC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 但是不是BIOS关了   刚开始怎么弄都不行 后来莫名其妙又自己好了

网友:
这个是要注意一下

网友:
这应该是一个通病 之前遇到过

网友B:
有可能是换了键盘,EC不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所以默认关闭了触摸。需手动开启一下。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换了键盘,EC不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所以默认关闭了触摸。需手动开启一下。仅供参考

我觉的也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影响的EC的 KBC

应该是这样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宏基游戏本换键盘,换完之后触控板不能用,查了好久主板最后没办法了想在网上买一个可是订不到那个触控板最后赔客户几百块钱

太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换了键盘,EC不能第一时间识别到,所以默认关闭了触摸。需手动开启一下。仅供参考

逻辑性越来越规范化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还有这样的事。楼主不说估计也想不到。感谢。加分支持。

网友C:
这个清一下电池会不会好。还是一定要改下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清一下电池会不会好。还是一定要改下设置。

改一下设置

网友:
我突然想起我以前换个小米AIR的键盘后,也是不能用触摸,后面也是无奈不用。

网友:
华硕最多这情况了,拆下机器触摸不能用,BIOS复位下又可以了,有的BIOS里面并没有触摸这个选项,但复位一下却又正常了。

网友:
还真没有遇到过,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