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这种方法,感觉这种方法修硬盘最稳妥

楼主(2021-12-10):
客户把硬盘数据口掰折了,这时候就有俩选择,换整个接口或者换硬盘。

今天给硬盘做了个截肢手术,看看这办法咋样。

计划把损坏硬盘的数据口锯掉,然后找个旧的接口,单把数据口那一小块给锯下来,焊接到坏的硬盘上。

操作完成之后,发现插得还是很紧,并且硬盘还能正常用。

网友A:
有创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创意啊。。。。。。。。。。。。。

主要怕动的面积大了容易伤及无辜

网友B:
我是把SATA线剪掉一个头,直接焊PCB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把SATA线剪掉一个头,直接焊PCB上

你这做法更绝,SATA线和硬盘一体化了

网友:
固态硬盘挂了一个,不会修

网友:
固态硬盘挂了一个,不会修,扔了

网友:
你想的太多了,网上买一块一模一样的电路板,把原机的BIOS芯片移过去!!

网友:
找一个一样换上不就好了

网友:
鬼斧神工  堪称一绝

网友:
恩,换接口,这个针容易拔出来吧。

网友D:
换主板 bios记得换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主板 bios记得换一下

这10多分钟搞定,还不花钱

网友:
条条大路通罗马

网友:
对,每个人方法不同,但是目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
这个换上能用?

网友:
能搞好的方法都可以。没有换板,这样子也行。

网友:
感谢分享技术知识。

网友:
我都是旧硬盘   拆个接口    一会就搞完了    好搞   还美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做法更绝,SATA线和硬盘一体化了

我的方法和你一样,这样最稳定

网友:
我也换过一个 不过我是直接板拿下来上bga把这个大接口都换了的 费解客户是怎么用成这个样子的

网友:
换主板  roM写过去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整个塑料接口一起换 剪断还是复杂了

网友(2022-01-18):
引用 网友E:
固态硬盘挂了一个,不会修

什么主控固态硬盘,群联的可以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