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B85-PLUS R2.0 没有CPU电压维修

楼主(2021-12-10):
兄弟电脑电器

各位师傅 我想看一下这个维修帖子  没有权限看不了
手里有2块华硕B85 PLUS 2.0 就是不出CPU电压  想看看这个师傅的帖子   感谢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没啥东东。这个帖子就这个管子问题,不确定你这是不是这问题。看他图像是CPU供电的PG,不过CPU供电没有出来的话,PG应该不为高电平

网友:
修好了吗,说说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帖子的内容就是3楼发的那样,问题是帖子说更换的管子,在点位图中是不装的,哪来的更换?????

网友:
阅读权怎么提升的啊,好些看不了,难受

网友:
华硕B85主板 坏的太多了 太爱坏了 还是保有量太大的原因么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有vccst-pwrgd吗

网友:
这个PG0.7是正常的

网友:
不出cpu供电,看一下en有没有

网友(2022-02-25):
估计就是PQ801一系列哪个坏了更换,或者负责拉低电压的电阻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