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求助 联想 威6 14 ARE 笔记本暗屏维修

楼主(2021-12-10):
测量背光供电是12V   不是19V,其余3.3V都有,发现这个12V是出自BQ25710芯片的22脚VSYS 请问这个12V正常吗?谁有这个芯片或类似24脚的芯片电路图发下。

网友A:
vsys是公共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vsys是公共点吧,

是公共点    但是电压12V正常吗

网友B:
你确定吗,我记的背光的19V都是通过一个6角开关管出来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吗,我记的背光的19V都是通过一个6角开关管出来的呀!!!

有可能   我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吗,我记的背光的19V都是通过一个6角开关管出来的呀!!!

是不是没有12v的   只有19V

网友A:
版号多少。找图纸看看了,直接测公共点。是12V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C:
手上有一台定ec的芯片还没到 不过基本正常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号多少。找图纸看看了,直接测公共点。是12V就不用纠结了。。

没有图纸哦

网友A:
啥都没。。
暗屏应该好修把。
可以拆屏。在屏接口上测下供电。开启。。和pwm.
无开启测下LID正常吗。。或者换个屏试下。。
思路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
暗屏应该好修把。
可以拆屏。在屏接口上测下供电。开启。。和pwm.

屏幕换过了   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D:
暗屏的三个条件  1主供电,2开启信号。3亮度调节 12v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暗屏的三个条件  1主供电,2开启信号。3亮度调节 12v应该是正常的

没图  也不知道哪个是开启信号呀    12V    屏接口好几个3.3v       LID信号也不知道是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啥都没。。
暗屏应该好修把。
可以拆屏。在屏接口上测下供电。开启。。和pwm.

找到问题了  没有pwm

网友E:
问题来了   屏接口pwm电压来自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E:
问题来了   屏接口pwm电压来自哪里

直接给它个3.3收工

网友:
没有pwm的话把它和开启连一起,只是屏幕一直是亮的不能调暗

网友:
楼上维修简单实用

网友:
我把en3.3v短接pwm结果  都没电压了

网友:
可以确定屏供电是12v是正常的,目前给短接电压发现不行22脚和23脚短接结果都没电压了。是不是要断开pwm在短接22脚。会不会是bios问题呢

网友:
管他来自哪里。。无pwm或en直接在屏上拉屏供电让他亮就OK了

网友:
各位都是老司机了呀,把23脚屏线断开走屏的一端接到22脚屏线上,好了,应该是不能调节亮度了

网友E(2022-03-03):
引用 网友C:
手上有一台定ec的芯片还没到 不过基本正常 不要考虑这个问题

EC    从哪定的有链接吗发我个 额
    我页得换

网友C:
引用 网友E:
EC    从哪定的有链接吗发我个 额
    我页得换

本本家买的成功率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本本家买的成功率还不错

是本本芯片张吧,就是从他家买的  刚开始说没有这个EC程序,后来多给10元他带买了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