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Pro A1706 反复重启 求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21-12-10):
MacBook pro A1706反复重启 开机有中英文提示具体有拍图,提示完毕以后进入苹果开机logo,接着就进入解锁界面 然后还没有两秒钟就黑屏重启,希望懂了大佬帮忙看看万分感谢

网友:
等待打捞出现

网友:
求大佬解救

网友:
不好修,这款机器
。。

网友:
硬件出问题,排除一下

网友:
同样求解决方案

网友:
知道的人, 可能不會說 .

网友A:
我维修一台a1989 重启故障一样,花了好长时间才修好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硬盘导致的

网友:
开机按住d键,跑下诊断,看下报错!再继续查

网友:
硬盘或者cpu吧

网友:
这个机器硬盘和cpu容易出问题 你这个五国语言

网友:
kernel panic, 是硬件问题, 硬盘或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维修一台a1989 重启故障一样,花了好长时间才修好了

修了什么?

网友:
内存 包好

网友:
没人知道吗

网友:
苹果的这种故障,你看成蓝屏就行~不是通病或者进水等明显原因,就不好修了…

网友:
硬盘坏的可能大,这个风险有点大

网友(2025-11-06):
感谢无私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