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忙看看这个电路图

楼主(2021-12-10):
修一个y470,cpu无供电,查到U46的5v电压没转出去,把Q99取下电压就正常了。这个Q99在那里起个什么作用?不是说n管G极电压要大于上面那个电压才能导通吗?susp怎么可能大过19v?

网友A:
susp是低电平,Q99截止,U46才能导通,susp#才是高电平

网友(点评):
我觉得他说的并没有错,图纸所标注的#不能完全信任,y470这图纸中SUSP确实是要为低电平,SUSP#为高,电路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
SUSP 是高电平

网友B:
N沟完全导通指的是gs之间的压差。 s极都接地了。g极就不需要多高的电压了,尤其是这种小芝麻管。

网友:
是G大于S,导通,D极被拉低,U46因G极无电压停止,+5VS无电

网友:
是控制时序 为了某个时段更省电

网友:
是G大于S,导通,D极被拉低。。。

网友:
Q99的作用就是:SUSP信号可以控制5VALW转为5VS

折去Q99,5VALW直接变成5VS ,不再受控

网友:
又长记心了GS之间的压差才是对的,只要4.5V就能完全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susp是低电平,Q99截止,U46才能导通,susp#才是高电平

你为什么反着说,#表示低电平有效,并不是它就是高电平

网友C:
Q99是经过电阻限流的,严格意义上大于D或S级任何一个级就能导通,有时候不一定非得大于D级电压

网友D:
N管G大于S2.5V完全导通(小管),这里SUSP是开关作用,为高时拉低+VSB和+5VS,你说的拆下来就正常我猜是这个管子穿了,不然电压不正常后面的管子会把+5VS拉低,个人浅薄拙见

网友:
引用 网友D:
N管G大于S2.5V完全导通(小管),这里SUSP是开关作用,为高时拉低+VSB和+5VS,你说的拆下来就正常我猜是这 ...

不好意思,看图不仔细,拉低+5VS是做不到的,没注意那里有个电阻,也还没装,我的我的

网友E:
看图和你的描述有可能是Q99坏了,一直导通导致U46不通,或者是susp的信号有问题,可以顺着查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N沟完全导通指的是gs之间的压差。 s极都接地了。g极就不需要多高的电压了,尤其是这种小芝麻管。

原来是和S极比较呀,我还一直以为和上边那个脚的电压比较。

网友:
引用 网友C:
Q99是经过电阻限流的,严格意义上大于D或S级任何一个级就能导通,有时候不一定非得大于D级电压

这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图和你的描述有可能是Q99坏了,一直导通导致U46不通,或者是susp的信号有问题,可以顺着查查

就是Q99坏了,在板上测着DS短路,拆下来测q99又没短。

网友:
Q99管U46的开启和关闭,U46是5V二级电压转换器,输入+5VALW转换成输出+5VS。

网友:
会是南桥啥的控制,比如温度高了就不给cpu供电,
应该是其击穿(软击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