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冷至尊MWE550w电源维修

楼主(2021-12-10):
我是修手机的,电源这方面不太懂,自己电脑的电脑电源前在按开机键的时候风扇转一下主板灯闪一下不开机,必须断开电源220v后放置一晚后就能开机,网上看到很多我这种现象的,应该是系列通病,怀着强烈的好奇心准备自己试试。

首先打开后就观察电容无鼓包,无明显烧黑的元件,但是反面有片区域发霉了,心想故障就找到了?用洗板水洗干净后再把旁边的小元件测量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上机测试故障依旧,测量5VSB正常,pson4.3V,强制把pson对地启动正常,测量电压12V,5V,5VSB,3.3V,-12V,全部正常,现在怀疑是不能带载,这电源5V,3.3V是12V由UP3861P控制转换的,逐路加上负载2a测试,强制启动还是每路电压正常,这就奇怪了,这时候就想会不会是刚才发霉的地方那个芯片坏了,那个芯片是ST9S313正好是保护芯片,网购芯片,顺便买个UP3861P以防万一,发现买不到,上网查是可以用APW7159代换。

更换ST9S313后故障依旧,然后我又查了很久,也没发现什么问题,决定加大负载再测试,找了个12v的灯泡,点亮的瞬间电流超过3a,逐路测试到5V的时候发现问题,只要把这灯泡接5V上,电源就保护,风扇转一下就停,其他路没问题,5V是由12V通过小板转换的,拆下小板单独测试5V,3.3V带载,依旧是5V一接上灯泡就停止输出,3.3V没问题,测量上面小元件未发现问题,只能更换UP3861P试试了,把APW7159装上后单独小板测试正常,5V,3.3V灯泡都正常点亮,那么故障应该就是UP3861P损坏了,全部装好上机测试很多遍没有重现故障,到此修复完毕。

网友:
电源不值钱,我一般都不修了

网友:
学习了,又是保护芯片的问题

网友:
技术人员。。。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

网友:
很有启发性

网友:
思路推理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