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游戏本上电就烧ec,差点修了个寂寞

楼主(2021-12-10):
小米xmg1902-br,拿来故障是不通电,待机0.18a,待机芯片发烫,ec短路导致ldo3.3拉低引起。
换掉ec,拆机的芯片,不触发,0.05a,一插电键盘上的开关指示灯,单插电池也是一样,也不能充电,测试充电芯片发出来的acok为低,割断它,判断为ec这边的问题。

ec坏的可能性不大,山寨机好板拆的,难道带程序?
短接bios的五六脚,指示灯灭,此时acok为高了,这就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100%还是ec这边的问题,再换一个ec还是一样,那就是程序问题了。找来rt809h刷,刷完插电待机正常了,按开关一上电ec又归西了,回到初始故障,再换了一个ec还是一样。

这个机子插电就出来ldo3.3和电感的3.3和5v,排除这几个电压串电的可能,一上电就烧ec,肯定是哪个信号串电了,但是机子没有图纸也没有点位,难搞。
准备装起来,发现风扇很干净,而且发现风扇上有一个今天日期的标签,难道是???喵了一眼风扇插口,果然有一根针搭到5v那里去了,怪不得一上电就烧ec了。

针脚掰正,再换一个ec搞定收钱。
修好问同行表示客户自己换的风扇,换完就这样了,要是他主动跟我说就不用牺牲两个ec了

 会员270181100鑫豆2025-11-12 14:48
 会员647971100鑫豆2025-7-30 15:49
 会员794511100鑫豆2025-7-27 15:47
 会员142089100鑫豆2025-7-15 11:40
 会员31973100鑫豆2025-4-14 22:08

网友:
仔细观察很重要

网友:
楼主维修经验丰富,没电路图,不上示波器照样修机,全靠经验修机,佩服啊。

网友:
观察容易,仔细难

网友:
是不是短路的风扇接口针直通EC?

网友A:
有没有程序 这个Ec?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程序 这个Ec?

有程序。清空应该也可以

网友:
细心boy 有鸡腿吃

网友:
楼主强大,新机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程序。清空应该也可以

你就没有备份一下ec程序,万一以后有人用的上

网友:
这种最气人,起码同行也得跟你说明原因,是怎么坏的,这种人为因素不说明情况很烦的,哎,到头来还是得自己找原因,而且有些客户总是很自信,什么都敢拆

网友(点评):
没事 他不说就跟他多要价就好~~

网友:
还有几个触发 待机条件要查

网友:
修机器都有问下前因后果的。

网友:
客户给你挖了个坑

网友:
这个故障很难找啊,牛

网友:
询问怎么引起的故障很重要

网友:
上电之前就应该检测主板有无人为损坏的

网友:
这个确实是很细心,要不然很难想到那一块去

网友:
风扇那两针贴一起了。。。。哈哈哈

网友:
观察的够细致的啊,眼力好

网友:
现在很多客户都是喜欢自己动手搞搞

网友:
所以说,有时候了解下客户怎么坏的,还是有好处的,如果客户给您说。换风扇坏的,你应该早就想到了

网友:
还好楼主技术666,论维修仔细观察检查全板的重要性。

网友:
又是一个网上看视频,自己干出的结果,现在出现好多了,自己换散热器,换电池,换屏幕,最后都是把机器搞废了,哎!不知道怎么讲,

网友:
活好,心细!挺你个

网友:
直接清空ec也可以自动从主bios读取的。需要的话论坛也有这个ec程序

网友:
这个说明 细心很重要  粗细的人搞了维修也会慢慢变的细心起来  哈哈

网友:
所以一般故障机到手第一时间我都会先问客户机器原来什么问题,之后有没有修过,动过什么,简单的咨询可能对之后的维修更加明确维修方向

网友:
这个问题我敢说论坛99%的人都修不好,你再细心也没用,表面根本看不出来,谁会想到这个原因。我要不是看到风扇新换的,结合故障现象我也修不出来,没有一定的维修经验理论基础,也一样不会想到这方面。动嘴谁不会,马后炮

网友:
这个实际维修碰到是很难的

网友:
换2个EC估计都放弃了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谢谢分享!

网友(2022-03-09):
我也修到这个机器,3v上管击穿,19v过来,烧了一大片,南桥ec。。。全挂了,又没图纸,现在还在手上

网友(2022-09-28):
实在是太厉害了,一般人真的搞到这个板报废都整部处原因,楼主不是一般人!

网友:
细心很重要,点赞

网友:
这洞察力可以的,不然心态修崩了也不一定能找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