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宝石588 核心4路供电不出

楼主(2021-12-10):
最近遇到一块蓝宝石588的板子   上机风扇不转   拆开  拆开查了一下供电 没有  然后换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ncp81022   显存1.5  有了  就是图片里面红色圈圈的  都有供电   青色圈圈的没有      管理机芯片 12 v   5  v 1脚3.3都有   10脚 en没有     请问大神们  这个芯片需要查哪些脚位的供电  以及 他的工作条件  时序   工作顺序   那个条件先有     谢谢指点一下     到时候请师傅们抽烟

网友A:
可以进微信显卡交流群qun 卫星:SCMYXZD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进微信显卡交流群qun 卫星:SCMYXZDN

好的   一会儿进去  谢谢你了

网友:
0.8V正常出了没有

网友:
en连了81022背面6脚管,可以直接拆。81022供电必须有4.9-5v

网友:
帮我标一下0.8在那个位置  谢谢谢谢

网友:
en是电源管理芯片开启电压,首先得有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