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主板,H110Z,难道是通病?

楼主(2021-12-10):
今天收到一个主机,客户描述突然不开机,放了一段时间,需要用了,拿过来修修吧
*

一看这主板,这不是之前修过的H110吗?先不管了,加点看看啥情况。短接触发,发现毫无反应。因为之前修过一个,立马测量CMOS电池电压,发现是0V,通电后也只有1V不到,这很明显RTC故障啊。

更换电池,翘起二极管输出脚,测量电池3.3V正常,测量输出脚3.2V正常,链接脚位和主板测量1.02V,不正常了。到这里开始判断,有可能是发财电容,有可能是IO或者桥,显微镜下先观察吧,发现输出端线路上的第一个电容就有点可疑,于是吹掉,测量输出电压,3.2V!这就可以了,就不惊喜,意不意外?上电,开机!突然感觉梅捷的这款主板,RTC会不会是一种通病?值得深思。毕竟我还没碰到第三块。这个发出来分享一下。后面两张图是两块主板对此。

网友:
碰到的RTC电路损坏的不多

网友:
现在主板都没保护图层了,电阻电容腐蚀坏的太多了

网友:
关键还是仔细啊

网友:
电子显微镜什么型号

网友:
运气好,好多基本是桥坏了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
发财电容,哈哈

网友:
这个不能算通病。

网友:
厉害了。眼睛真好

网友:
学习,学习,楼主技术真好,

网友A:
运气不错,200元到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不错,200元到手

网友(2022-02-20):
运气的真的不错,我有一块一样的主板,上三代内存的,RSMRST,电压2.7v,左右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没有图纸,找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