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显示器屏幕下部分比较亮,上

楼主(2021-12-10):
22寸显示器   屏幕下部分比较亮,上部分比较暗,就一根根灯管, 显示器以前没有拆过的,

网友A:
导光板和反射面换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导光板和反射面换了吧

导光板 是一个塑料  会坏吗

网友:
最主要是灯条太稀,还有就是这个导光板不是坏了,只是导光板材质差,分散光源的能力差点,

网友:
是不是高压的问题  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