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指教 神舟h61mxp主板进任何系统到windows的logo就重启

楼主(2021-12-10):
神舟h61mxp主板 进任何系统到windows的logo就重启,bios刷过,CPU换了,内存也换了,都不行,经测量没换CPU之前CPU有一相供电没有,换了CPU和上下管后电压为0.45v,没思路了,请大神指教是哪里的问题,不胜感激!

网友:
重点抓没出供电那相,对比上下管G级和正常的2相波形和电感前端波形。红色的固态电容要换掉。

网友:
现在问题已经缩小了,就是在CPU供电,再看看后级波形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把cpu供电那个滤波电容换掉

网友:
估计有短路的故障,电容值得怀疑

网友:
故障还在CPU供电吧  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