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不亮机,神奇问题。

楼主(2021-12-11):
华硕P5P41T不亮机,CPU电压正常,有发热,换过内存,显卡,仍不亮机。发现IO不发热。应该没工作。于是找到IO图纸准备测量电压。把表笔插在了风扇的负级插座上,于是奇迹出现了,板子自动重启,亮机了。。。。我晕。这是什么鬼情况。

网友:
发热亮机,工作点慢慢归队。

网友:
电压档20V,把表笔插在了风扇的负级插座上,红表笔碰在主板螺丝孔,于是奇迹出现了,板子亮机了。用二级管档不行,一定要用电压档。一头插风扇插座黑线,另一头插螺丝孔就亮机。

网友:
原电池3.0V,换了新的3.3V,问题解决。

网友:
我感觉只是bios程序出错

网友:
挺奇葩的。。。

网友:
这个主板 还有维修价值么

网友:
不会吧,3V足可以了

网友:
华硕主板供电正常,先刷BIOS.

网友:
芯片后缀也许不一样引脚会有变化

网友:
是不是主板放电了

网友:
你这完全不按套路出牌,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可是不行的。 还是要一步步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