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prodesk400G5MT 淘宝买OK

楼主(2021-12-11):
惠普prodesk400G5MT 淘宝买OK

HP 400 G5 MT.rar

网友(2023-05-12):
本机问题不触发,怀疑bios,拆掉芯片之后发现编程器不识别bios芯片,bios芯片坏,找了一个16M的芯片刷这个bios能触发,但是不亮,不插内存可以报警。刷其他的亮了。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这BIOS确实点不亮。不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