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工友 看掉了几个件

楼主(2021-12-11):
(图片)

网友:
ALHK080那   有高清图  拍一张  给我也行  谢谢各位了

网友:
你这木有掉件的痕迹  并不是主板 上的 原件都是满的

网友:
ALHK080那下面有颗电容碎了,别的没有发再掉件。楼主是来考验眼力的。

网友:
那个三级管  上面那个电阻  是链接  芯片的En  谁有帮我量下  是多大的   这个芯片输出多大电压

网友A:
现 接了200k  电阻   补了电容     用我们电源  显卡可以触发显示   用客户的电源 显卡就触发断电    把客户的电源   显卡  装到我们的主板   一切正常      有这主板的  帮我看下   测试电阻 多大   ALHK080输出电压  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 接了200k  电阻   补了电容     用我们电源  显卡可以触发显示   用客户的电源 显卡就触发断电    把客户的电源   显卡  装到我们的主板   一切正常      有这主板的  帮我看下   测试电阻 多大   ALHK080输出电压  多少

10k,输出是1.8v

网友:
谢谢   那还的查其他方面

网友:
掉了几百个了,赶紧扔给我吧

网友:
没看出来哪掉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