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21EAY2.0,奇葩问题,放电开机,关机断电后再开掉电

楼主(2021-12-11):
标题:华硕X421EAY2.0,奇葩问题,放电开机,关机断电后再开掉电

询问客户损坏原因:
开机更新后重启后开不了机(机器外壳有摔伤痕迹)
维修过程:

拆机后,测试无短路,断开电池插电源上电(ok)ლ(╹◡╹ლ)
奇葩过程:
测试开关机都没问题(没拔掉电源),之后装上电池开机再关机测试,不开机ヾ(。 ̄□ ̄)ツ゜゜゜
测试多次未果,拆下主板直接测试,发现放电一段时间,再开就可以了
关机后待机图片(待机电压没有完全关闭,待机偏高,正常的时候待机是正常的)

自动上电从上图0.052上电到0.5a左右,反复,期中所有电压都已经出来了(怀疑应该是小元件问题,或者bios,机器正常开机时测试硬件都ok)

维修:
1、刷过bios(网上两个全都下载刷了,都能亮,故障一样,logo不一样)
2、网上没图纸没点位,找不到rtc
3、主板是今年四月份出厂的,这么新,应该没这么容易坏,怀疑bios、ec、桥几率应该不大(11代)
ec、太贵了,不想换;

只能求图纸了,看看是不收rtc拉低

网友A:
主板今年4月出厂,难道不是还在保修期?

网友B:
太新了,图纸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今年4月出厂,难道不是还在保修期?

客户网上买的,懒得保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新了,图纸不好找啊。

唉,头疼,再研究几天,不行就算求

网友:
修到过类似问题,是华硕板层断线,建议你查键盘排线的开启信号,它走两路,一路去了EC,一路去了个6脚管,开启信号给它,6脚管会输出个ON信号给EC。修好给加分哈

网友:
多半是键盘的开关信号和6脚管断线

网友C:
RTC是电池或者充电器直接转换出来的,你的挡住了。不知道是那种

自己确认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RTC是电池或者充电器直接转换出来的,你的挡住了。不知道是那种

自己确认吧~

大佬,点位哪里买的,taobao和论坛没有啊

网友:
摔过的虚焊几率很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C是电池或者充电器直接转换出来的,你的挡住了。不知道是那种

自己确认吧~

帅哥,帮我看下开机信号,连接一个六角管是在哪里

网友:
掉电桥的面比较大

网友:
最后啥原因

网友:
可能是RTC过低吧

网友:
前天碰到个一体机,偶尔能开机,关机关不死,关机后还有0.8A电流。风扇还狂转。后来多次测试,在不能开机的时候手点一下32.768马上能开,加焊了32.768开关机都正常了。

网友:
图纸太新不好找

网友:
怎么 感觉有点像神舟的套路

网友:
期待维修好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帅哥,帮我看下开机信号,连接一个六角管是在哪里

网友:
还没找到原因;无图无点位,忙修

网友E:
有没有裸板测试过?有可能是外接设备问题,待机高的时候什么芯片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裸板测试过?有可能是外接设备问题,待机高的时候什么芯片发烫?

测试过,一样
bios可以排除;刷了三四个了,都是同样的问题
内存可以排除,自动触发后,能进入系统,正常使用
cpu,不好判断,单是现在能正常使用
现在怀疑是桥或者ec(太贵,不考虑更换)
rtc,没有拉低正常
之前有人评论6脚管断线,测试开机引脚到六角管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