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0-4G 6pin供电功率低,功耗起不来,8pin又过高TDP限制频率

楼主(2021-12-11):
今天修个770 4g 头痛
6pin功耗不正常,量6pin供电的两颗NCP5369drmos管都有波形,也换过了,ina219也查过了,旁电容电阻都量了,就是功耗起不来,正常6pin的功耗是8pin的一半,现在只有6分之1,bios也刷过了,现在 tdp限制了,6pin的两路拆了一颗,功耗就在25w的上面减一半,8pin和6pin的ina219都换过了一样,电容电阻也换了,NCP4206电源也换了,感觉6pin的两路功率没完全起来,哪位大神告诉我咋整啊~~~~

网友A:
1080系列的显卡,一般是功率电流倒换电路不正常,你这770,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路,我看780 有,话说这个卡功耗这么大,还不退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80系列的显卡,一般是功率电流倒换电路不正常,你这770,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电路,我看780 有,话说这个卡 ...

苍蝇再小,也是肉

网友:
我是怕挖矿的成本太高了,这电费这么贵,还有一些人喜欢超频,他不知道,超频了 5%, 性能提升了差不多5%, 电费多了30%。芯片的寿命缩短至少一倍

网友B:
还是检查功率反馈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检查功率反馈电路

应该是哪里出问题了了,量了也没问题,没有INA3221,VINN和VINP分别在采样电阻两端,我还把6pin和8pin的采样电阻对换了一下,还是一样

网友:
这个是待机的功耗,我之前刷了个华硕的bios,那个bios检测不到功耗,刷完正常的,也不降频也不黑屏死机,但是只能认到2G显存

网友C:
可能是BIOS的问题,INA3221管三路功率检测,I2C地址一个:1000 000b。三个INA219分别管一路,I2C地址就变成3个:1000 000b,1000 001b,1000 010b.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BIOS的问题,INA3221管三路功率检测,I2C地址一个:1000 000b。三个INA219分别管一路,I2C地址就变成 ...

我一开始认为也是bios问题,我就在淘宝20块上买了一个,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BIOS的问题,INA3221管三路功率检测,I2C地址一个:1000 000b。三个INA219分别管一路,I2C地址就变成 ...

bios芯片也换了一个也是一样

网友:
在淘宝买的 精影 GTX770 4

网友D:
取样电阻变大了吧

网友C:
不是说硬件芯片有问题,估计是BIOS程序的问题。因为你硬件量测都没问题,且刷华硕BIOS时除显存识别有问题外其它正常。杂牌难搞的。没搞过,提供思路验证一下,断开一路比如8针的检测电路(R517或R522),这时INA219(U501)实际应该检测到是无电流,功率检测应该为0,再进程序里去看一下是不是检测值为0.结果不为零和没变化,则读取地址错误。值改变,可以认为是检测电路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硬件芯片有问题,估计是BIOS程序的问题。因为你硬件量测都没问题,且刷华硕BIOS时除显存识别有问题外 ...

好,我明天去试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取样电阻变大了吧

量了下没变大,也不排除电流大会变大,通电量的也没变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硬件芯片有问题,估计是BIOS程序的问题。因为你硬件量测都没问题,且刷华硕BIOS时除显存识别有问题外 ...

华硕的bios认不到tdp,也检测不到功耗电压,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所以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是说硬件芯片有问题,估计是BIOS程序的问题。因为你硬件量测都没问题,且刷华硕BIOS时除显存识别有问题外 ...

问题又来了莫名奇妙多了个33w的功率,节能模式下是33W,拷机也是33W,难道INA219坏了?我换过一个的,

网友C:
这个8 针电源断开那个检测电阻时,节能和拷机都应该报0,现在都报33W,说明这个BIOS读取地址是对的,功率检测电路问题。可能原因:1、ina219l检测到电流后输出SDA信号错误,也就是INA219故障。INA219原来上面有没有油漆点啊,DATASHEET里有一段专门说明编程程序可以校准寄存器状态,如果原来用的是工厂校准后INA219,那你从别的地方换一个上去,输出值就是不对的。2、程序读取SDA信号错误,这个概率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8 针电源断开那个检测电阻时,节能和拷机都应该报0,现在都报33W,说明这个BIOS读取地址是对的,功率检 ...

原来上面的219没有掉漆,和换过后的症状一样

网友C:
杂牌难搞不是吹的。零电流检测出33W,如果是一修估计只能同品牌型号从料板上取替换件了,期待大神来答疑。
如果跑分正常TDP不限制了,就这样用吧。
或者换个思路,把断开的那个0欧电阻换一个有阻值的电阻限制检测电流的大小,达到跑分时不超过TDP功率墙,这个有点烦电阻大小要自己试验而且检测出的值不准确。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杂牌难搞不是吹的。零电流检测出33W,如果是一修估计只能同品牌型号从料板上取替换件了,期待大神来答疑。
...

0欧换有阻止的电流检测更高,已经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0欧换有阻止的电流检测更高,已经换过了

我现在怀疑有微短

网友:
思路错了,这卡的功率检测应该是正常的,把件上好,在节能模式下功率能够到30W以下,应该是6pin供电没有完全输出,导致8pin输出电流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0欧换有阻止的电流检测更高,已经换过了

可再重点检查一下R521和R524的阻值是否都是10欧。
0欧电阻有两个R517,R522,换R517位置更大那就换到R522位置,换的电阻大小估计就几欧。采样电阻两端压差一般就32mV,可能IN+上接一个电阻相当于增大压差,IN-上接一个电阻相当于减小压差。
另外也可能INA219有问题,内部有个校准寄存器是可写的,然后功率寄存器的值都是以校准寄存器内的值为基础计算出来的,说明书12页。

网友F(2022-02-26):
是不是有相挂错了 本来应该挂在6p下的相12v没了,上家把它挂到8p去了

如果有点位的话可以对着打一下每项都从哪个12v来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有相挂错了 本来应该挂在6p下的相12v没了,上家把它挂到8p去了

如果有点位的话可以对着打一下每项都 ...

没错,打过了,把219拆了,应该是bios有问题 ,杂牌难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错,打过了,把219拆了,应该是bios有问题 ,杂牌难搞

楼主这么好的技术修770,我感觉这个770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