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离合成]
联想E52-80淘宝买的BIOS

楼主(2021-12-11):
这个我论坛下了几个都不行
机器是E52-80
7代I5+独显
我用的V310版号  CPU一样都刷不好

网友A:
我用的清除密码的  确定是可以
通用的没测试
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测试了个通用的BIOS,可以亮机,但是白屏。

网友:
你试试另外一个
我这个通用的没测试

网友(2022-03-09):
我的怎么显示容量不一样

网友(2022-07-01):
试了好几个也不好使,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2024-02-27):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清除密码的  确定是可以
通用的没测试
应该是没问题

你好,可以联系一下吗?给我个联系方式,有偿请教,我的是 E52-80开机需要password密码

网友A:
我就刷这个BIOS好的 你刷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刷这个BIOS好的 你刷了试试

你好,能否加个联系方式,教我一下,我不敢乱刷。没有刷过BIOS,

网友:
弄好,谁帮我给弄好后,我发红包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就刷这个BIOS好的 你刷了试试

能否帮一下忙,着急等

网友:
我的qq47711182,加的时候注明该论坛就行,感谢各位

网友A:
你没编程器   刷不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编程器   刷不成

我准备买这个编程器呀,应该没有问题,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_u=t2dmg8j26111&id=37824388526&spm=a1z0k.7628869.0.0.33cb37de06pkib,麻烦指教一下,感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编程器   刷不成

或者你给我推荐一个,谢谢了

网友A:
你QQ加不上 你加我吧32920876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QQ加不上 你加我吧3292087600

加你了,麻烦通过,谢谢

网友:
刷机成功,感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各位,我刷了清除密码。硬盘进不去呢,我用u盘的pe系统能进去。也能看到硬盘。就是单独的选择启动,还需要如何处理。麻烦告知

网友:
找到原因了,需要进bios设置一下硬盘的启动模式,好事多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