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液晶显示器条纹

楼主(2021-12-11):
去年新买的液晶,华硕VG249满屏出现间隔几毫米的横条纹,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呢,谢谢

网友:
先软后硬。先刷ROM,再排除驱动板

网友:
这个情况检查一下VGH 电压,应该是这个电压的问题。

网友:
看着像屏幕问题

网友(2022-11-01):
后来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