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rface]
这个地方的5v!信号发出,应该拉低这个供电的吧?

楼主(2021-12-11):
标注了 0v,这个地方应该是 mcu发出的,有个5v信号,5v发出后,这个3.3v地方信号,是不是应该电压被拉低了?现在这个地方有3.3v,

网友A:
开启3.3V算正常吧,大部分EN和PG信号都是3.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启3.3V算正常吧,大部分EN和PG信号都是3.3V

那这个待机5v输入信号干嘛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