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X50开机断电

楼主(2021-12-11):
今日接到一台华硕ZX50笔记本电脑,开机背光正常,ASUS开机图标正常显示,通电3秒左右自动断电,客户电脑放了半年多,很潮湿,初步怀疑主板电路短路引起保护,测试供电电压正常,首先用排除法慢慢排除问题,拆下后清理主板,先排除内存和硬盘,问题依旧,开始怀疑键盘问题,之前遇到过这种现象,拆下键盘,开机键是在键盘上,接好键盘排线,按开机键通电迅速拆掉键盘排线,正常进入系统,得出原因:键盘短路引起开机掉电,换个键盘问题坚决。

网友:
键盘连键,应该是

网友:
键盘有时候奇怪的很,前面客户自己买个键盘,让换,出点手工=费,回去了说关不了机,拿来检查啥问题没有,最后吧键盘拔出,啥问题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