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6-77-W650SC00-D02-3HA白测OK

楼主(2021-12-11):
6-77-W650SC00-D02-3HA白测OK

网友(2024-04-29):
有2个文件是怎么回事 都要刷吗 还是刷4m那个

网友:
k650d i7d3 也是这个主板型号
我加固态 识别不了 以为要升级bios 去官网都没bios了 后面识别得了了
我百度搜索 有蓝天的bios 结果刷错了刷成wc650sj了 应该刷wc650sc的
开机黑屏 风扇转一下就不行了
bios芯片型号是qh32 104hip
搜索说是EN25k32 EN25QH32
要拆下来编程 我买了ch341b免拆卸的 直接编程最后效验不成功

我又淘宝买了qh32 104hip  去编程刷 最后效验还是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