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VDS转VGA转换器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21-12-11):
请教下,这种主板没有VGA 只有LVDS接口,原来工控机用的,现在想给他当成普通主板,购买了LVDS转VGA转换板,但是接上还是不显示,是哪里问题!!!

网友A:
1.原主板是否是好的
2.主板与转换板之间的联线定义是否正确,
3.转换板供电是否正确
另外,有的主板是要检测是否有屏接入,没有检到就不输出视频信号,,,,,你这样转换可能就检不到有屏接入,

网友A:
而且你前后都不是一块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而且你前后都不是一块板呀,,,

是的,后面是买的板的卖家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1.原主板是否是好的
2.主板与转换板之间的联线定义是否正确,
3.转换板供电是否正确

主板确定没问题,联线定义,买来的我没动,主要可能理解错了,理解成主板到转换板的线序是定死的,毕竟不是接裸屏,供电我查类似这种转换板都是5V

网友B:
转换芯片也带晶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芯片也带晶振吗?

恩恩,带的27的

网友A:
主板到转换板定义不一样,,而且你原主板的联线,是信号+供电的,,,但你买来的转换板是信号与供电都单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板到转换板定义不一样,,而且你原主板的联线,是信号+供电的,,,但你买来的转换板是信号与供电都单独 ...

是的,原主板是直接LVDS接裸屏,直接带供电,后买的转接板是独立的

网友:
准备给搞亮做软路由   双千M  e3845

网友B:
找商家要芯片引脚定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商家要芯片引脚定义

找研华有点小困难

网友C:
确定LVDS是好的,就是转换板不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定LVDS是好的,就是转换板不支持

拆机的,刚买的 也不知道,又买了个MINIPCI转PCI准备外接显卡试下

网友D:
累不累,直接把主板做到显示器里面做一体机不好?我看了你这个LVDS线是单8的,也没啥意义吧。难道你是双8的电路用了单8的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累不累,直接把主板做到显示器里面做一体机不好?我看了你这个LVDS线是单8的,也没啥意义吧。难道你是双8的 ...

折腾着玩呗

网友:
你这个转接板是hisense收款机的,与你的板不通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这块主板好不容易把信号给做成lvds了。你直接线一个屏幕接上就ok了,让你这么一转换,信号质量又变低了,

网友:
这个板本身就有vga输出的吧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