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60s识别不到BIOS

楼主(2021-12-11):
七彩虹2060s双BIOS的,实测b面BIOS正常开机功能一切正常,按下板子自带的超频按钮后,启动不了主板报警,进集显模式看系统感叹号!本以为是BIOS坏了,换了全新的,也重新写入备份好的b面BIOS资料,问题依旧,两颗BIOS芯片引脚供电都正常1.8v,跑mats程序gputest测试提示a面这个BIOS无效或拒绝,请教论坛大佬这该如何排查

网友:
GPU 核芯       你bios都认不到  能跑吗

网友:
这个我也不懂,祝楼主弄好

网友:
有一个正常开机不就行了吗?如果没图纸的话,跑线太麻烦了

网友:
量下Bios开关有没有坏

网友(2022-02-03):
不工作的这片BIOS CS拉低了吗?
最好是四路示波器CS CLK MOSI MISO全部看,哪路没有查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