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US B85M-E 15秒自动关机,分享小白解决过程

楼主(2021-12-11):
收到一台华硕ASUS B85M-E的主板无法开机,送来检修。
于是开机测试一下,发现开机能点亮,只是在在自检的过程中有提示usb过流保护,然后提示15秒后自动关机。

小白不懂,于是某度查找一番,参考一下前辈的处理方案。
在咱们论坛也看了好几篇类似的帖子,大部分的说是华硕的通病,说是有两个472和822分压排阻坏了,换掉即可。
于是打开华硕B85M-E的点位图,查找关键字S_USB_OC#,找到跟这个信号有关的元器件,依次测量各节点的电压,

发现下图两个排阻第三针脚无电压,于是找料板换了下图的两个排组。

换完之后开机测试,发现还是提示usb过流,15秒关机。
然后我又挨个检查主板上所有跟usb接口周围相关的元件,发现都有一个保险电阻。
接着就一个一个测试,最后测得有下图这个保险电阻一边没有电压。

然后换掉它,最后问题修复成功开机。

我是小白,希望我的处理过程能给其他人一点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
这种现在都是很好解决了

网友:
楼主你也太牛逼了

网友:
有图纸啥都好说,没图纸啥都不好说,特别高端板,都不是用排阻

网友:
学习并借鉴你的维修经验,感谢你的分享!

网友:
这种问题很适合我这种小白

网友:
记得以前还因为15s过流没法修扔掉过几块板。。

网友:
可以的 以前碰到这种问题 我扔了 学习到了

网友:
这中还好,我遇到过换版都没有解决的,卖板的告诉我他们板的BIOS不见人,机箱是好的,没查外设的情况下报这个错误,技嘉的主板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过流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没有讲清楚

网友A:
我都是直接飞线懒得找

网友:
有时候不看别人维修帖还好修,跟着别人走了弯路,所有故障不可能都是坏同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是直接飞线懒得找

保险飞线是不是太危险了。。。

网友:
USB OC是华硕的通病,但也不是每一个通病都是同一个地方损坏。还是细心才是王道

网友:
非常好 学习了

网友:
大的思路还是一致的!

网友:
借鉴你的维修经验,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