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460不开机Fn F1 F4按键亮

楼主(2021-12-12):
联想thinkpad L460不开机Fn F1 F4三个按键一起亮,求维修思路,板上有两个BIOS,论坛下的资料要刷哪个BIOS

网友:
论坛下两个BIOS啊,找不到就是没有

网友A:
你可以上编程器识别一下BIOS的容量,哪个对,就刷哪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上编程器识别一下BIOS的容量,哪个对,就刷哪个

两个都是一样大的容量的

网友:
那只能慢慢试了!看运气了

网友:
先刷靠近南桥的,网上搜一下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