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佬玩过GTX670 2G改4G吗?

楼主(2021-12-12):
手头有两片赌来的GTX670亮机卡,一个2G一个4G,目测都是公版卡,突发奇想想把2G卡的显存换成4G卡的显存,是不是就能变俩4G的卡了?马上动手tb弄来8颗显存,焊上去了,刷完vbios结果黑屏了。。。大佬们有啥指点指点的方向吗?

网友:
人才   显卡应该不能随便升级下村

网友A:
STARP设定电阻得改,开普勒系应该是VBIOS的5脚外接电阻,不同阻值对应不同的显存颗粒品牌,容量,位宽。这个最好找个图纸来看看参考下设定。N卡扩容不想A卡那样方便,直接刷个对应的显存颗粒BIOS就能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TARP设定电阻得改,开普勒系应该是VBIOS的5脚外接电阻,不同阻值对应不同的显存颗粒品牌,容量,位宽。这 ...

是这个吗?到64*32么了。。。。。。但是现实中,确实是有4G  8显存颗粒的GTX670额

网友(2022-03-15):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吗?到64*32么了。。。。。。但是现实中,确实是有4G  8显存颗粒的GTX670额

我的就是gtx670 4G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