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小新 潮7000-14IKBR不开机

楼主(2021-12-12):
一台联想小新 潮7000-14IKBR不开机,待机0.04,按开关,跑马到0.15左右不动了。待机3伏和5伏按开关后出来的。待机0.04感觉有点高,量所有电感,除了+VCC_CORE电感阻值是5左右,+VCC_GT电感阻值为8左右,其他电感阻值都正常。按开关后,这2个电压也没有。

网友:
以前遇见过cpu附近有电容短的,取下就好了。

网友:
待机0.04有短路,可以1V烧公共点试试看,个人建议。

网友:
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阻值正常 这个查下时序 有条件没满足

网友:
那就看 VCCSA S0.6V 这些

网友:
烧鸡大法烧一下

网友(2024-09-07):
通病  U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