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TX1050 2GD5黑屏现金求助

楼主(2021-12-12):
如题!
原机无显存供电,修出后黑屏,就是接显示器能检测到VGA信号,没有显示内容呈现黑屏。
加焊过GPU无效果。其它没动。
求维修。
价格私聊:QQ307827978

网友:
供电正常吗

网友:
发过来我给你修

网友:
仔细看帖。

网友:
在哪?
QQ加一下

网友:
私聊我发你

网友:
加一下QQ啊?
注明论坛

网友:
加焊过GPU,故事就多了,没事不用动GPU,除非确认,这故障很简单

网友:
你描述黑屏,是开机等很久才看到显示青屏状态吗?显示器 背光亮 无图像,诊断卡挡2B  等一会儿跑完码

网友:
数据地址线阻值

网友:
是不是亮机特别慢,过几分钟左上角一个横线闪啊闪的

网友:
小问题干出大故障

网友:
每个显示接口都试过了吗?是卡B2不过还是能过?

网友A:
百分之八十的概率显存问题,我休过不下于二十几张都市这个问题,用显存测试软件盲测一下,先加焊,加焊不行就从新换颗显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分之八十的概率显存问题,我休过不下于二十几张都市这个问题,用显存测试软件盲测一下,先加焊,加焊不行 ...

显存测试软件
你有吗?
搞个测试一下
目前是没有任何显示,怎么测试。

网友:
同款,刚换了A0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