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的日常使用问题以及为何显卡核心会频繁鼓包!

楼主(2021-12-12):
我先介绍下我用的bga是雷科的t6.这个bga价格倒还可以不知道是我太菜了还是什么的,我干核心都是频繁鼓包!所以想请教一下站内的大佬!

网友:
我在干核心之前都会用预热太预热30分钟然后再拿下来冷却知道手拿不烫为止才上的bga!

网友:
bga也有预热曲线

网友:
这个是我bga的曲线

网友(点评):
240° 你牛逼,我的T6 高于215板子都要吹糊

网友:
拿核心大概率是不会鼓包的

网友A:
但是在用这种预热台值球的时候很容易鼓包!

网友:
有没有懂得大佬指点一下的

网友:
下风比上风要高20度   你下风上风一样的

网友B:
上风时间太长了    45      最后一段30s       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风时间太长了    45      最后一段30s       就够了

可是拿不下来啊,我这室内才几度!

网友:
温度太高,离得太近,板子温度区间调整小点

网友C:
我也是这个品牌,你这个升温斜率太快了。红外太高了。等待时间太长了。这个升温斜率,最好不要超过1.简单来讲就是150度以下停留时间可以长一点,150以后,需要慢慢摸索。还有这个机器风嘴越小,你温度就要适当调低。不是一个温度什么芯片都能做。

网友:
这个牌子的bga没用过,今年刚换了5860,也摸索过一段时间的曲线。你这个曲线时长已经达到6分半钟了,时间有点长了。而且芯片鼓包的话,一个是芯片潮,一个是温升太快,还有就是温度高了。还有就是下风嘴比上风嘴高个20或者30度,这样的好处就是:通过板层化锡珠和通过芯片化锡珠的区别。

网友D:
要有个烤箱,买不起工业用的,也要有个厨房用的,干核心前烤8小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要有个烤箱,买不起工业用的,也要有个厨房用的,干核心前烤8小时。

没有必要,看看你室内的湿度不要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个品牌,你这个升温斜率太快了。红外太高了。等待时间太长了。这个升温斜率,最好不要超过1.简单来讲就是150度以下停留时间可以长一点,150以后,需要慢慢摸索。还有这个机器风嘴越小,你温度就要适当调低。不是一个温度什么芯片都能做。

红外温度是哪个

网友:
红外温度指的发热砖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在用这种预热台值球的时候很容易鼓包!

这个预热台是最不容易鼓包的,因为升温慢。你不要把温度调得太高。锡球化了,用a4纸铲底部,直接拿下来,不要等预热台慢慢降温。

网友:
温度曲线是什么样的,温度一定要设置好才行,升温要平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