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杨天S710一体机白屏

楼主(2021-12-12):
开机白屏屏,供电有5V,有背光不显示,键盘大小写切换灯有反应,

网友:
屏挂了哦,逻辑板坏有能力可以修

网友A:
有条件换屏试一下,白屏灰屏也有可能是数据信号有问题

网友:
白屏是无信号输进去吧 只能说通了电

网友B:
用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网友C:
不一定是显示屏问题,把内存条拆下来,金手指擦擦,实在不行,用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外接显示器试试看

外接不显示,没有任何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一定是显示屏问题,把内存条拆下来,金手指擦擦,实在不行,用外接显示器试试

内存条擦过,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条件换屏试一下,白屏灰屏也有可能是数据信号有问题

换屏一样的故障

网友:
那就是数据线问题了,或者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