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触发掉电

楼主(2021-12-12):
  接到一台二修A1466版号820-00165触发到0.17掉电。用可调电源测试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到0.17掉电过一会又自动上电。用示波器测试发现所有的电压都产生了。PG瞬间也有3.3v。也有读BIOS的动作。但是测量复位乜有出来。拆掉BIOS芯片不掉电,电流上到0.17.BIOS也刷过了。EC也换了还是不行。请遇到过的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电压信号都正常就查信号,或有条件换个U试试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极致科技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

网友:
支持一下 我选择我喜欢

网友(2022-01-29):
路过,蹭个下载分 路过,蹭个下载分

网友:
你的问题还在BIos  这里

网友:
掉电了,5V也就没了。测下PCH的 待机条件,正常就加热一下一体桥一般能好。

网友(2022-12-15):
注意回贴!小心帐号,你已被人举报了!

网友:
这个确实有点不好判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