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SONY笔记本VJS141C11T,板号DA0MSCMBAD0 D原机BIOS,有亮机图

楼主(2021-12-12):
昨天修好后 ,把两个BIOS程序备份出来,并附有亮机图楼主上传,别人未测试,下载测试正常的记的留言反馈     -版主留

SONY笔记本板号DA0MSCMBAD0 D.zip

W25X512_20211210 U47 YYYYY.zip

网友(2022-08-02):
下载了这个SONY笔记本板号DA0MSCMBAD0 D.zip,里面有两个文件我只用了bios文件,不晓得还有一个1KB的是啥? 写SONY笔记本板号DA0MSCMBAD0 D.zip了后可以开机不确定能不能充电因为电池本来就是零的冲了蛮久没充上去,排除电池故障后会试试其他功能。另外一个 W25X512_20211210 U47 YYYYY.zip又是干嘛用的呢?

网友A(2023-02-02):
这个机器风扇不转,温度高自动断电,卖风扇的说是通病了,有谁知道哪里问题吗?

网友B(2023-03-21):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风扇不转,温度高自动断电,卖风扇的说是通病了,有谁知道哪里问题吗?

改常转也是掉电,手头一台10代的,一台8代的都一样

网友C(2023-06-09):
引用 网友B:
改常转也是掉电,手头一台10代的,一台8代的都一样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风扇不转开机两分钟掉电,CPU巨烫。
加焊CPU好了

网友(2024-06-04):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台一样的故障,风扇不转开机两分钟掉电,CPU巨烫。
加焊CPU好了

我接一台也是进到系统一分左右掉电,查到是主供电掉到7V左右跳变。应该不是CPU问题,刚好是充电IC就在CPU旁边你加焊U的时候充电IC也加焊到了,这个我是猜测,先跟客户报风险再修,因为电池也会掉,

网友(2024-08-08):
确实 cpu温度高。风扇还不转  哪里问题呢  正在找·········

网友:
修好了。 测试风扇5v供电保险坏了 。 换了风扇  温度起来 风扇转起。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