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声卡芯片662和南桥700之间的关系。

楼主(2021-12-12):
现象:映泰770主板无声,声卡芯片662换了九百多个,662/883都换过。依然没声。系统里硬件管理器根本没有声卡,就是高清晰音频管理这个,根本都没有,BIOS里更没有。
对策:刷无数个BIOS,重装系统,W7.,XP,无效。

测量:1脚和9脚3.3和25脚以及38脚5伏肯定都有,27脚2.4伏也正常。5/6/8/10/11对地阻值基本一致不短路或断路。

重点:11脚复位0.几伏,6脚时钟0.几伏。有时候到过1.6伏(同一声卡芯片下测量)。

不知道南桥700负责声卡通讯这有没有一个专门的供电脚,比如1.2啥的,电路图上看不出来,所以也没法测量。如果有的话,这里会是重点怀疑对象。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好办了。难道是桥的事?其他一切都正常,就是识别不到声卡。

ALC声卡11脚复位这里,我看过很多电路图,有些直接通过22欧电阻到桥,有些通过几K电阻上拉3.3伏再通过22欧电阻到桥,更有些主板,电路图里有电阻上拉到3.3,实际板子上没有,直接到桥。
这个映泰板上有上拉,俩电阻我也测过,正常。
去掉测量没问题的复位脚22欧电阻测,声卡这边还是没有电压,桥这边也没有,反正就是0.3伏左右吧,把接地的R139
电阻取掉,这时候是有2.7左右的电压,这是通过R133从3.3伏这来的电压。接上R139就变成0.几伏了,R139是2.2K没错。(此时桥声卡复位这的22欧电阻R112取下)。总之,0.3伏左右,复位肯定不正常。

请教各位老师:为什么南桥700对声卡的复位不正常?如果我把网卡的复位脚并联到声卡这做一下测试行不行?对于ALC声卡这来说,是先有6脚时钟再11脚复位还是先11复位正常了才出6脚时钟?

网友A:
检查声卡时钟数据波形,和同步信号

网友:
没人了解这个问题?

网友:
每天多看看贴,留个记号备用~~~~~~~~~

网友B:
论坛就是这样么?难道大家平时修的都是“无内存供电”?“没有桥供电”?都是换了一个9214或者6130就完事的这种毫无悬念非常简单的故障??要不就是“查CPU供电上管有一个击穿,更换后跑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论坛就是这样么?难道大家平时修的都是“无内存供电”?“没有桥供电”?都是换了一个9214或者6130就完事的 ...

我有台HP G42的故障和你一样的,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认声卡,测量到桥的总线的线路、零件都正常,就是没有复位没有时钟,偶尔开机可以测到3.3V复位,但时钟那些也没有,系统也认不到声卡,桥的声卡模块供电也查了正常,没办法死马当活马医淘了5颗声卡芯片回来换上也没一颗能认到,而机器其他的什么都正常,那剩下的一步就是换桥了,没有一颗确定好的桥、没有BGA就没有办法继续认证,只能死心了。现在想想台板远程时老师就说过声卡的维修就是查供电、查总线、换芯片、干桥,确实是诚不我欺!

网友D:
费这劲,十块钱买个usb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台HP G42的故障和你一样的,什么都正常就是不认声卡,测量到桥的总线的线路、零件都正常,就是没有复 ...

哎呀,我后来又想过这个南桥700,它有没有关于声卡通讯这一片的专门供电引脚呢,有些桥上确实标有HD AUDIO供电的,但是从它的电路图上却没有关于音频类似的英文标记。现在想再换一个662试试,但总是没有动力,连续更换连续失败对我的积极性打击不小……
昨天又拿出来看了一下,我把桥复位这条线的22欧电阻拿下,相当于桥对声卡复位悬空,然后6脚时钟有1.6伏了,我在661的11脚接了一根线,等主板跑到D1的时候把这根线对地碰一下,我觉得这么做是相当于给662复位一下了,但是反复试了几次,系统里依然找不到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D:
费这劲,十块钱买个usb声卡

:bukaixin::daizhi:这不是研究么

网友E:
要做的做的差不多了,除非换南桥这种大件,或者量波形,

网友:
声卡跟桥的声卡模块通过声卡总线通讯,要用示波器测,用表不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做的做的差不多了,除非换南桥这种大件,或者量波形,

南桥肯定是没法换了,我看看要不买一个PCI声卡得了。不过看了很多PCI声卡都不支持前面板呢。

网友:
正常用时候的声卡,不是开机的几秒内:复位脚11的3.3电压是来自662自己还是南桥的声卡复位脚?现在这两端悬空状态,两边都是0.几伏。

网友(2022-01-25):
引用 网友A:
检查声卡时钟数据波形,和同步信号

没有波波设备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