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Vostro 5470插适配器不开机且不充电但电池可开机维修

楼主(2021-12-12):
自用DELL5470笔记本突然不开机,插上适配器电源,充电灯闪一下就灭,万用表查电池没有电,充电芯片BQ737输出只有3.4V左右,以为充电芯片损坏,先买了两片BQ737回来,换上之后故障依旧。如是以为是EC芯片坏了,又买了两片EC回来,换上之后发现还是开不了机也充不了电。没办法了,上论坛找图纸一步一步检查电路了,发现只使用电池接口供电时,G1短路测试点3.3V电压正常,用镊子短路可正常开机,一旦插上适配器就没有了,分析一下之后,当ACAV_IN有电压时(即适配器插入时)Q33导通拉低,此时POWER_SW_IN0#应该由R279上拉到3.3V,但+3.3V_ALW没有产生,而+3.3V_ALW受3.3V_ALW_ON控制,此时万用表测量此处电压只有1.4V左右,首先怀疑是Q32A损坏微导通了,拆掉Q32之后发现电压仍然为1.4V,如是继续顺着3.3V_ALW_ON继续找下一级电路,找到PQ12,用风枪吹下,手上没有此类三极管,找了一个CJ2306的NMOS焊上去了,再次测试电压正常了,开机测试也正常,充电也正常,至此修复完成。

网友A:
高手指点一下吗PQ13这个管子看不懂呀,是不是图纸不全,怎么看,PQ13都是为低电平呀!!!无论PQ12什么状态,PQ13都为低呀,看不懂这点

网友:
从图纸上看第一脚和第六脚都没有上拉,哪来的电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手指点一下吗PQ13这个管子看不懂呀,是不是图纸不全,怎么看,PQ13都是为低电平呀!!!无论PQ12什么状 ...

你找一下RT8223的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MOS管导通到地和电阻下拉是有区别的。

网友:
有款一摸一样的主板,充电芯片,工作条件主供电,适配器插入检测,ACOK输出都正常,显示正在充电,但是只有上管导通12V,下管不工作,假充电,BOT升压电路检测电路都换了,芯片也换了好几个就是不行

网友:
直接拆pq13也行

网友:
不多说,加分加分

网友:
学些了,感谢分享!

网友:
修得干脆利落,高手

网友:
学习了  这个问题 应该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