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p300 14crv笔记本 雪花屏

楼主(2021-12-12):
机器不定时会像老电视一雪花屏死机,就连在bios里也一样。一开始以为显示屏或核显问题但是换了都设有用。查电压发现核显电压只有0.5v以为不正常就把电容和场管都还把供电ic也加焊了,全弄完还-样后来发现0.5v是正常。找不到头续就装起来再观察一下,结果机器正常了客户拿走一个星期没再出题。现估计应该是贴片的330电容出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核心换了嘛,显存哪,或者某个信号通道有干扰,屏线接口不良也会花

网友:
楼主这种花屏不一定是核显问题,屏幕的LVDS信号不是由显卡直接输出的

网友:
遇到华为集显启用就这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