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见过奇巴BIOS问题联想B590 独立显卡N13M-GM1-B-A1

楼主(2021-12-12):
联想B590 独立显卡N13M-GM1-B-A1双BIOS怎么按键都进不了BIOS
以前按F12可以引导的 现在按不起作用了
不装硬盘 出现这样的画面 空白没有SETUP设置的
哪位大师修过这问题
找识论坛上的BIOS刷 可以按键设置了 但出现很多怪问题
比如 有的刷了 找到不硬盘  有点刷了 USB全部用不了
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有大师答答么?

联想B590 显卡型号N13M-GM1-B-A1双BIOS.zip

网友A:
板号 LA58 MB
11273-1
48.4TE05.011

网友B:
能刷出进BIOS的版本,可能原机被上家也刷过BIOS了吧。你刷的USB口不能用版本,是因为BIOS中的ME模块定义不同,说明不是对应机型。只要找对机型和配置所对应的BIOS就OK了。

网友:
B590的BIOS太乱了 有很多机型的 是的 干这个BIOS一天 现在终于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 LA58 MB
11273-1
48.4TE05.011

这个机型 上面BIOS是我备份的 刷会造成按F12引导 无效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能刷出进BIOS的版本,可能原机被上家也刷过BIOS了吧。你刷的USB口不能用版本,是因为BIOS中的ME模块定义不 ...

是的 ME模块不同 刷了会出现很多怪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 ME模块不同 刷了会出现很多怪问题的

那就去淘宝找找,或者官网啥的。

网友:
这机型是20208的

网友:
原机修改

网友:
可以亮机   谢谢

网友C:
按照板号找没有错 原厂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板号找没有错 原厂bios

这个不行的

网友:
就是BIOS版本不对才引起各鸡巴问题

网友:
BIOS版本不对

网友:
原厂的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