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张板子的bios,找了好久了

楼主(2021-12-12):
求这张板子的bios,找了好久了,实在不好找啊!看看论坛有人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有没有条码,或者贴纸下面有没有板号

网友:
没有板号怎么搞

网友:
可用的信息就图片上的这些了,cpu旁边有一段好像主板的版本号。就没有其他印刷信息了,难啊!

网友:
只能找到外观布局很相似的同类型主板图片,不知道bios能通用吗?我是说同样配置的板子,能通用吗?

网友A:
这主板能不能启动,如果能启动可以用软件备份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主板能不能启动,如果能启动可以用软件备份BIOS

bios已经被刷坏了,所以根本就无法开机了!现在需要直接拆芯片上编程器了!但主板bios找不到,腻歪的啊!

网友:
什么牌子的   官网找找看

网友:
连个图片都不拍全,找飞机

网友:
有板号的 仔细找找

网友:
机器型号总有吧?你搜机器型号看看

网友:
你得提供板号啊

网友:
cpu旁边的印刷,有一串字符。图片上也能看出来,不是板号吗?itx_K37x6t   V1.23

网友:
这种板子型号一般都是在贴纸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