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Z390主板USB接口问题

楼主(2021-12-12):
各位大师请教个问题。一块军规星的Z390主板网卡接口下面两个usb 3.0接口全部失效,网卡接口能正常使用。接口外观完好。测量其相关元器件阻值全部为零。这种直接换接口能修好么?已经把相关的小零件全换了没解决。有没有修过同类故障的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
USB口的针脚是好的吗

网友:
防击穿二极管换了没

网友:
全部为零,不能吧,供电也为零了?那其它U口还会好使吗

网友:
每天多看看贴,留个记号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