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显卡接口热拔插电路,求助

楼主(2021-12-12):
这个热拔插电路有点看不懂
我有个显卡HDMI接口坏了。 不管插入还是拔出,Q522这个三极管B脚都是低电平。
正常情况下插入HDMI应该B脚是0.6V电压,c脚应该0V
               不插入HDMI应该B脚是0V,C脚应该1.8V

现在搞不明白的是,好的接口电路,为什么插入HDMI的时候B级是0.6V电压。  这个电压怎么来的。

网友A:
根据图纸分析 其他地方去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根据图纸分析 其他地方去哪了

b级 往前就是接口了

网友B:
显示器这个的hdmi的这根线有个5v.接上显示器,电压经过r760.通过r765(没有这个三极管,电压就是2.5)和三极管be到地。因为be可以等效为二极管。只要电路设计合理(电流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b级就会钳位在0.6左右。

网友:
可能右边是经过分压得到的 是控制端  当有接入了 就提供电压 控制导通

网友:
有没有大概的图纸看看

网友:
您参考一下,另一端有电容滤波,应该是有接入设备后进来高电平,经过电阻分压加到B级,大于0.7,三极管导通,拉低主板端检查信号,识别为:有设备接入;反之,悬空,三极管截至,主板识别到1.8V上拉的高电平,识别为:无新设备加入。至于0.6V应该是类似于钳位二极管(理解为大于0.7V的都被接地拉放掉了,所以只有小于0,7的可以保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这个的hdmi的这根线有个5v.接上显示器,电压经过r760.通过r765(没有这个三极管,电压就是2.5)和三极 ...

简单来说,接口插入的时候,接口插入检测位置就有5V高电平了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简单来说,接口插入的时候,接口插入检测位置就有5V高电平了对吧

理论上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