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 7p无免提无录音通病

楼主(2021-12-13):
准新手一枚,因为之前看过好多大神发该类故障,所以遇到这种的无免提无录音,扬声器正常的,直接开干大音频
过程十分惊心动魄,因为反复拆装了3次,第二次装的时候因为新的芯片是高温锡好像,直风350  风速100吹了30秒左右,冷却装机测试,既然不开机了,这时别提心情多忐忑,赶紧拆下主板万用电表测阻值,大音频旁的小元件好多都是OL,心想应该是没装好吧,拆开芯片果然锡都没溶完,处理好焊盘和芯片,重新装上,这次明显看到芯片有归位动作,但是还是用镊子去轻轻推动一下,主板冷却后测试阻值都正常,装机测试,哇塞可以咯,赶紧发过朋友圈。虽然过程不完美,但是这是给客人修主板的第一部机子,想到这里心情瞬间愉快了好多,成就感满满的

网友A:
7 系列的音频主要是要快,慢了容易爆掉基带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换个低温锡应该安全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7 系列的音频主要是要快,慢了容易爆掉基带

嗯嗯,谢谢指点,还要多练习才行

网友:
互相进步互相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主分享!换个低温锡应该安全好多

哈哈,是的,后面换了低温锡超好用,温度330,40网速30秒左右就归位了

网友C:
我主修电脑的,前阵子刚修了一个和你一样故障的7P,我都是中温锡,风枪400度,翘的时候风速拉满,焊的时候风小点,只要够快基本没事,感觉主要还是熟练度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主修电脑的,前阵子刚修了一个和你一样故障的7P,我都是中温锡,风枪400度,翘的时候风速拉满,焊的时候 ...

厉害,修电脑温度要高一点,要不然感觉都吹不下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修电脑温度要高一点,要不然感觉都吹不下芯片

电脑我也有涉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