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45笔记本电池没有输出,咋办

楼主(2021-12-13):
联想G50-45笔记本电池没有输出,咋办?电池拆开里面电池有电14.5v.输出接口无电.接电源盒能开机,显示已经接上电池,未充电

网友A:
电池问题  Dell HP有中间针检测适配器 隔离保护电路 充电芯片 EC 、BIOS  电池识别脚要正常不然会引起大电流和不充电这些都会引起不充电 ,我这几天每天都能接到不充电只要这些查到位几乎都能搞定

网友B:
电池坏了呗,保护死了

网友:
额?为何出现这个问题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问题  Dell HP有中间针检测适配器 隔离保护电路 充电芯片 EC 、BIOS  电池识别脚要正常不然会引起大电 ...

电池里面用的是BQ9000芯片,电池电压正常有14.5v,可不可以解锁?咋个解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池坏了呗,保护死了

有没有办法解锁。

网友:
电池换新稳当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办法解锁。

解不了,电池保护板发现锂电池一点点电都没有的话就会锁死自己,直接报废了

网友:
换电池吧。。。。。。。。。。。。。。。